有个波峰焊问题需要请教大神。

楼主(2020-05-13):
无铅红胶制程过波峰,SMT元件空焊,连锡。温度265,链速1300,过板方向换过180度,没效果。链速从1000--1400都试过,平泼从16HZ到12HZ,扰流波从11HZ到13HZ都试过。轨道角度没调过,现在是4.8度。助焊剂流量现在调到20了。都没有明显的改善。波峰焊弄的比较少,希望大神指教。这台炉子新设备,氮气炉,但是现在没用氮气。用的含银0.3的锡条,现在锡渣特别多,同一个供应商的锡条,在另一条线没什么锡渣。另一条线不是氮气炉。说炉膛镀层不一样,可能污染了锡。目前锡渣都成豆腐块状。还有点发黄。找设备和锡条供应商都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怀疑铜超标。关键现在还在用,比较棘手啊。 刚接手这边波峰焊,问题太多。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1-锡已经氧化,需要清理炉膛,先捞锡渣,然后把锡放出来,更换新的锡条;
    2-如果新的锡条可以满足工艺,之前捞出来的锡块按比例与新的锡条慢慢消化掉;
    3-以上还不能解决问题,那肯定是设备问题,既然是新设备,找厂家解决就是了,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