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在使用REHM回流焊中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2020-05-13):
REHM回流焊使用中电源变压器F1突然跳闸断电,重新扳回开关后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不会报任何错误。请问各位大神在使用REHM回流焊中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有没有什么建议检查回流焊哪个位置?感谢!

网友:
回流炉一般用什么品牌的

网友:
检查下线路 ,短路 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