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一个简单的低有效电路,打接触静电后,重新给电路板上电

楼主(2020-05-13):
一个简单的高有效电路,打接触静电后,重新给电路板上电,没有给信号但是可以驱动灯会亮,测限流电阻电压,电压表只要一边搭在地上,一边搭在电阻上,灯就会灭,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已经把下拉电阻和电容都去掉了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问题不是这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这块电路。

    测了附近也没有短接连锡的现象,而且也能确定信号是从开关量给进去的,具体不知道被那块影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附近也没有短接连锡的现象,而且也能确定信号是从开关量给进去的,具体不知道被那块影响了

贴个完整点的电路图出来,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万用表的测量方式是欧姆还是什么,它会输出电压呢?

网友:
    可能其中一个电容器正在泄漏并使输出短路。

网友:
    感觉怎么是电荷没释放,多了一个泄放路径恢复正常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