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热一红外加热管一直加热怎么办?

楼主(2020-05-13):
4 q" N) l1 _' w: Q劲拓波峰焊使用中,预热一红外加热管一直加热,排除加热管不良(轮流将加热管一端接头接线拔出),加热管一直处于加热状态,固态继电器未检查,是发热管的问题还是固态继电器的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发热管把

网友:
    温度显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