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状态机的状态跳变问题,请大家看看是哪里逻辑不够严密?

楼主(2020-05-13):
  • module         dithering(
  •     input         clk,
  •     input         key_in,
  •     output reg  key
  •     );
  •     wire key_rising;
  •     wire key_falling;
  •     reg  key_mid = 0;                                           //按键输出的中间信号
  •     reg  counter_20ms_flag = 0;                   //计数标志,如果到达20ms则变为1
  •     reg  counter_20ms_en = 0;                   //计数器使能,检测到边沿开始计数
  •     reg  counter_20ms_falling_flag = 0;//下降标志信号
  •     reg  key_in_state0 ,key_in_state1;                   //寄存按键状态
  •     reg  [20:0]counter_20ms = 0;          //上升沿计数器
  •     assign key_rising  = ((~key_in_state1)&&key_in_state0); //上升
  •     assign key_falling = (key_in_state1&&(~key_in_state0));//下降
  •     parameter Idle                     = 4'b0001;
  •     parameter First_Filter  = 4'b0010;
  •         parameter Done              = 4'b0100;
  •         parameter Second_Filter = 4'b1000;
  •         reg [3:0]current_state = Idle;
  •         reg [3:0]next_state;
  •         always@(posedge clk)begin
  •                 key_in_state0 <= key_in;
  •                 key_in_state1 <= key_in_state0;
  •         end
  •         always@(posedge clk)
  •                 key <= key_mid;
  •     always@(posedge clk)
  •             current_state <= next_state;
  •     always@(posedge clk)begin
  •             case (current_state)
  •                     Idle                 :
  •                                                     IF(key_rising == 1)  begin
  •                                                             next_state <= First_Filter;
  •                                                             key_mid <= 0; end
  •                                                     else begin
  •                                                             next_state <= Idle;
  •                                                             key_mid <= 0; end
  •                     First_Filter:         if(key_falling == 1)begin
  •                                                             next_state <= Idle;
  •                                                             key_mid <= 0; end
  •                                                     else if(counter_20ms_flag) begin
  •                                                             next_state <= Done;
  •                                                             key_mid <= 0; end
  •                                                     else begin
  •                                                             next_state <= First_Filter;
  •                                                             key_mid <= 0; end
  •                     Done                :
  •                                                     if(key_falling) begin
  •                                                             next_state <= Second_Filter;
  •                                                             key_mid <= 1; end
  •                                                     else begin
  •                                                             next_state <= Done;
  •                                                             key_mid <= 1; end
  •               Second_Filter:
  •                                                       if(counter_20ms_flag) begin
  •                                                               next_state <= Idle;
  •                                                               key_mid <= 1; end
  •                                                       else if(key_rising) begin
  •                                                               next_state <= Done;
  •                                                               key_mid <= 1; end
  •                                                       else begin
  •                                                               next_state <= Second_Filter;
  •                                                               key_mid <= 1; end
  •                     default                :  next_state <= next_state;
  •             endcase
  •     end
  •     always@(posedge clk)begin
  •             if(counter_20ms_en == 1)
  •                     if(counter_20ms < 999999)
  •                             counter_20ms <= counter_20ms + 1'b1;
  •                     if(counter_20ms == 999999 && counter_20ms_en == 1) begin
  •                             counter_20ms_flag <= 1;        //满20ms输出一个时钟的标志信号
  •                             counter_20ms <= 0;end
  •             else begin
  •                             counter_20ms_flag <= 0;
  •                             counter_20ms <= 0; end
  •             end
  •     always@(posedge clk)begin
  •             case (current_state)
  •                     Idle                 :  counter_20ms_en <= 0;
  •                     First_Filter : counter_20ms_en <= 1;
  •                     Done                 : counter_20ms_en <= 0;
  •                     Second_Filter: counter_20ms_en <= 1;
  •                     default :           counter_20ms_en <= counter_20ms_en;
  •             endcase
  •     end
  • endmodule
  • 想用状态机写一个按键消抖模块,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问题描述:当key_in为1时状态机的状态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状态间来回跳变。

楼主:
01.三段式状态机写的有问题,导致状态机跳变,里面的key_mid赋值存在互斥情况。

02.一般第二段只有状态机跳变,赋值操作放在第三段。
03.我把999999改成"patameter  NUM=99",这样仿真运行4us即可。
04.sys_rst_n相关的逻辑可以忽略掉,不影响系统功能。

楼主:
没有使用你的仿真代码验证,自己试一下(注意sys_rst的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使用你的仿真代码验证,自己试一下(注意sys_rst的处理)。

第一次写三段式状态机所以有很多问题,我昨天将状态转换那里的敏感信号改成组合逻辑就成功了。然后昨晚上我上网搜了一些资料,发现三段式状态机的状态转换那个模块都是组合逻辑。这点我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不能用时序逻辑。还有就是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简单来讲,状态机的跃迁/跳变尽量不影响逻辑状态的运行,所以第二段推荐组合逻辑。
如果想用时序逻辑,也可以实现,只不过正常的逻辑运行可能会滞后1~N个时钟周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讲,状态机的跃迁/跳变尽量不影响逻辑状态的运行,所以第二段推荐组合逻辑。
如果想用时序逻辑,也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