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AA找不到元器件

楼主(2020-05-13):
本人新手上路,刚看完一遍教程想做一个灵敏度分析,但是在放置元器件时在advance的库中没找到电阻等基础器件,AA仿真又不能用其他库的器件,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看一看是否所有的抄库都已加上,如果没有,加上所有的库。如果还没有,就去所需要的元件的生产公司的网站,看看有没有pspice模型,有的话下载下来袭,加载到pspice库里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