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地孔是多点好还是少点好?

楼主(2020-05-14):
    请问地孔是多点好还是少点好?

网友:
    看是否有散熱需求

网友:
    该多的多,该少的少。太多成本高,板子强度也下去了

网友:
    啥都要哥适量吧,太多不一定好

网友:
    不要舍不得打接地过孔

楼主:
    这个到底有啥规则么?你们说的我都乱了

网友:
    遵从自己的内心,适当放些过孔,可以稍微多点,根据板子的大小定,太多了板子也要能承受的了啊,哈哈哈,这是一位大神传授给我的

网友:
    这个没法说多少,看板子大小,可以空白地方按100或者200间距放

网友:
    电流大要多些吧

网友:
    按客户需求啊

网友(2020-06-16):
    需要散热的地方多放点,,,不需要散热的地方只要保证地线之间尽量不饶远路就行了,,还需要考虑到板子硬度的问题

网友:
    每个板子不太一样这个没有办法量化,周围一圈间隔200-250mil要打地孔,里面大片空白的铺铜区域也打上地孔

网友(2020-07-28):
    射频板的话根据频率定,GND要多一些好。常规板就看你散热要求,电流大的线就加宽多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