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译码?译码器的输入量和输出量在进制上有何不同?

楼主(2020-05-14):
    何谓译码?译码器的输入量和输出量在进制上有何不同?

网友A:
    译码是编码的逆过程,同时去掉比特流在传播过程中混入的噪声。利用译码表把文字译成一组组数码或用译码表将代表某一项信息的一系列信号译成文字的过程称之为译码。 译码器是电子技术中的一种多输入多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负责将二进制代码翻译为特定的对象(如逻辑电平等),功能与编码器相反。译码器一般分为通用译码器和数字显示译码器两大类。 数字电路中,译码器(如n线-2n线BCD译码器)可以担任多输入多输出逻辑门的角色,能将已编码的输入转换成已编码的输出,这里输入和输出的编码是不同的。输入使能信号必须接在译码器上使其正常工作,否则输出将会是一个无效的码字。译码在多路复用、 七段数码管和内存地址译码等应用中是必要的。

网友:
    译码是编码的逆过程,同时去掉比特流在传播过程中混入的噪声。

网友B:
    译码在多路复用、 七段数码管和内存地址译码等应用中是必要的。

楼主:
    译码器是电子技术中的一种多输入多输出的组合逻辑电路,负责将二进制代码翻译为特定的对象(如逻辑电平等),功能与编码器相反。译码器一般分为通用译码器和数字显示译码器两大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译码在多路复用、 七段数码管和内存地址译码等应用中是必要的。

谢谢你的回复,回答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译码是编码的逆过程,同时去掉比特流在传播过程中混入的噪声。利用译码表把文字译成一组组数码或用译码表将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