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点设计规范

楼主(2020-05-14):
地位
必不可少
辅助定位
必不可少
定位单个元件的基准点标记,以提高贴
装精度(QFP、CSP、BGA等重要元件必须有
局部MARK)
拼板上辅助定位所有电路特征的位置
1、形状
所有SMT来板必须有Mark点,且Mark点的相关SPEC如下:(参照:IPC-SMT-782 关于Mark点设计的相关SPEC)
CHECK项目 设计要求 备注及附图
要求Mark点标记为实心圆;
Mark点也叫基准点,为装配工艺中的所有步骤提供共同的可测量点,保证了装配使用的每个设备能精确
地定位电路图案。因此,Mark点对SMT生产至关重要。
附件: Mark点设计规范
一、MARK点作用及类别
二、MARK点设计规范
MARK点分类
1、单板MARK
作用
2、拼板MARK
附图 备注
3、局部MARK
单块板上定位所有电路特征的位置
5、边缘距离
4、尺寸
1)Mark点标记最小的直径为1.0mm[0.040"],最大直径是3.0mm [0.120"]
。Mark点标记在同一块印制板上尺寸变化不能超过25 微米[0.001"];
3、位置
2)特别强调:同一板号PCB上所有Mark点的大小必须一致(包括不同厂家
生产的同一板号的PCB);
2)为保证贴装精度的要求,SMT要求:Jan-01-06起在SMT试跑的所有机种
(包括衍生机种),每1pcsPCB板内必须至少有一对符合设计要求的可供
SMT机器识别的MARK点,即必须有单板MARK(单板和拼板时,板内MARK位置
如右图所示)。拼板MARK或组合MARK只起辅助定位的作用;
1)Mark点位于电路板或组合板上的对角线相对位置且尽可能地距离分开
。最好分布在最长对角线位置;
3)拼板时,每一单板的MARK点相对位置必须一样。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
挪动拼板中任一单板上MARK点的位置,而导致各单板MARK点位置不对称;
在Mark点标记周围,必须有一块没有其它电路特征或标记
的空旷面积。空旷区圆半径 r≥2R, R为MARK点半径,
r达到3R时,机器识别效果更好。
6、空旷度要求
7、材料 Mark点标记可以是裸铜、清澈的防氧化涂层保护的裸铜、镀镍或镀锡、或
焊锡涂层。如果使用阻焊(soldermask),不应该覆盖Mark点或其空旷区域
常有发现MARK点空旷区为字符层所
遮挡或为V-CUT所切割,造成SMT机
器无法识别。
Mark点(边缘)距离印制板边缘必须≥5.0mm[0.200"](机器夹持PCB最小
间距要求),且必须在PCB板内而非在板边,并满足最小的Mark点空旷度要
求。
4)PCB板上所有MARK点只有满足:在同一对角线上且成对出现的两个MARK
,方才有效。因此MARK点都必须成对出现,才能使用。
9、对比度
2、组成 一个完整的MARK点包括:标记点(或特征点)和空旷区域。
b) 对于所有Mark点的内层背景必须相同。
3)建议RD-layout将所有图档的Mark点标记直径统一为1.0mm;
a) 当Mark点标记与印制板的基质材料之间出现高对比度时可达到最佳的性
能。
8、平整度 Mark点标记的表面平整度应该在15 微米[0.0006"]之内。
如:MARK点作用及类别——备注
强调:所指为MARK点边缘距板边距
离≥5.0mm[0.200"],而非MARK点中
心。
单层板Mark 多层板Mark
MARK点边缘距板边距离≥5mm
板边
MARK
r≥2R
MARK点
空旷区
标记点或
特征点
拼板MARK也 完整MARK点组成
叫组合MARK
单板MARK
局部MARK
制表:*** Dec.-25-05
单板MARK 拼板MARK

单板和拼板时,单板MARK位置图示
NO
示图
三、MARK点设计不良实例
为了使相关部门能更好地理解上述MARK点设计的相关规范,现列举若干个MARK点设计不良实例并附录不良图
片及参照标准:
MARK点设计不良问题描述 参照标准
MARK点空旷区域为字符层或电路特征所遮
挡,SMT机器无法识别。 MARK点空旷度要求
MARK点没有空旷区域,只有标记点,造成SMT机
器无法识别。 MARK点的完整组成
MARK点距印制板边缘距离
MARK点为V-cut所切,SMT机器无法识别。 MARK点形状
MARK点距板边距离≤5mm,SMT机器无法识别。
PCB板上所有MARK点标记直径只有0.85MM,且
形状不规则,SMT机器难以识别,
PCB板内无MARK点,板边MARK位置不对称,造
成SMT无法作业。 MARK点位置
MARK点位置 板内无MARK,拼板尺寸有误差,贴装后元件坐
标整体偏移,造成SMT作业困难。
MARK点大小和形状
MARK点
0.5m 1.0m

网友:
Mark点设计规范这个资料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7-07):
    现在的贴片机一般能识别的最小MASK点为0.5MM

网友(2022-03-04):
    设计规范很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
知识

网友(2022-04-11):
    不错,很专业和深度,琢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