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快速做一个锣带

楼主(2020-05-14):
CAM350怎么快速做一个锣带

网友:
1.打开CAM350软件,按File---import ---Autoimport,... 2.调入之后,将单位切换到公制MM。 3.将功能面板设为NC编辑模式,然后新建一个钻锣工具表, 这个工具表的名字可随意取,注意类型type那里要选择Either。 4.在新建的工具表里输入等会绘制锣带时需要的钻锣刀大小。通常按序号第一把刀是定位孔,... 5.新建好工具表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建锣层了。

网友:
1、打开CAM350软件,按File---import ---Autoimport,到相应目录调入已经存在的外形Gerber文件以及钻孔文件。
2、导入之后,把单位改成MM
3、将功能面板设为NC编辑模式,然后新建一个钻锣工具表, 这个工具表的名字可随意取,注意类型type那里要选择Either。
4、在新建的工具表里输入等会绘制锣带时需要的钻锣刀大小。通常按序号第一把刀是定位孔,此时应选择一把钻带中存在并且适合作定位用的刀来填,如果这一把刀的孔数不足够定位,后面依次增加。增加完之后,后面就是锣带的刀。
5、新建好工具表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建锣层了。
6、添加定位孔
7、然后就可以开始绘制了
8、按该方法画好的锣线是居中外形线的,需要进行锣线的偏移,才能确保锣刀在机器上是沿着板的边缘切割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