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通信会断的问题

楼主(2020-05-14):
    设备内部不同模块之间用485通信,但是有的时候工作一段时间(有可能是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断,上传数据异常,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由于RS-485/RS-422在发送数据完成后,要求所有的发送使能控制信号关闭且保持接收使 能有效,此时,总线驱动器进入高阻状态且接收器能够监测总线上是否有新的通信数据。但 是由于此时总线处于无源驱动状态(若总线有终端匹配电阻时,A和B线的差分电平为0, 接收器的输出不确定,且对AB线上的差分信号的变化很敏感;若无终端匹配,则总线处于 高阻态,接收器的输出不确定),容易受到外界的噪声干扰。当噪声电压超过输入信号门限 时(典型值+200mV),接收器将输出数据,导致对应的UART接收无效的数据,使紧接着 的正常通讯出错;另外- -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打开/关闭发送使能控制的瞬间,使接收器输出 信号,也会导致UART错误地接收。解决方法: 1)在通讯总线上采用同相输入端上拉(A 线)、反相输入端下拉(B线)的方法对总线进行钳位,保证接收器输出为固定的“1”电平; 2)采用内置防故障模式的MAX308x系列的接口产品替换该接口电路; 3)通过软件方式消 除,即在通信数据包内增加2-5个起始同步字节,只有在满足同步头后才开始真正的数据通 讯。

网友:
    异常可能太多了,电源干扰、系统复位、波特率不准、程序异常、内存溢出等等都有可能,这种问题太宽很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