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TOP层突然走不了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14):
pads  TOP层突然走不了现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业你用的PADS的哪个版本,版本不同可能情况也不同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没把TOP层加到走线层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业你用的PADS的哪个版本,版本不同可能情况也不同

    我用的是9.5

网友C:
    是不是没加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没把TOP层加到走线层里面去

    谢谢你,已经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加层

    谢谢你,已经解决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已经解决啦

    怎么解决的,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