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22的位置,会影响S11的收敛?

楼主(2020-05-14):
    射频链路调试时,为什么S22的位置,会影响S11的收敛?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因为S12不是无穷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12不是无穷小。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下吗?

参看公式,当你调节负载阻抗的时候,如果S12*S21不是零,输入阻抗也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看公式,当你调节负载阻抗的时候,如果S12*S21不是零,输入阻抗也会受影响。

    请教一下,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啊

    这个公式并不难推导,有兴趣知道细节的参看附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并不难推导,有兴趣知道细节的参看附的文档。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