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含量一个银的炉温可以和三个银的炉温曲线设置成一样的吗?

楼主(2020-05-14):
想请教下各位:锡膏含量一个银的炉温可以和三个银的炉温曲线设置成一样的吗? 我们这边的工艺把一个银的设
置成跟三个银的一样的温度,这样可以吗?

网友:
1个银与3个银的锡膏厂商的标准值也一样吗?

网友:
厂商推荐的炉温差不多的就可以共用

网友:
还要看锡膏厂商的推荐温度和产品的种类

网友:
如果没有焊接不良当然可以,理论上来说1AG 的熔点是217-227 3AG的是217-221 每家物料厂商给到的建议炉温曲线都有不同,具体焊接时的温度还要看厂家给的炉温曲线,还要根据你们所用的是多少温区的回流炉做调试,以及物料是否吸热等等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锡膏厂家提供的炉温曲线进行编辑设置就好,都有参数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