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添加需要图形界面的自启服务的办法总结

楼主(2020-05-14):
首先按照一些blog中的方法,使用systEMCtl命令添加自启服务,但是一直失败。尤其是奇怪的是,双击相应的服务脚本可以运行VNC,但是使用启动服务指令却不能启动VNC

启动vnc服务systemctl start  vnc.service没反应。。。设置开机自启动systemctl enable vnc.service 也不生效。。。

折腾了n天后,使用查看服务当前状态指令才发现问题所在。。。。

systemctl status vncservice报错如下

这就说明,并不是服务自启没添加成功,而是说明服务无正确启动。

但是一开始使用一些论文中提到的解决unable to open display的办法,并没有成功。

最后我是在 /etc/X11/Xssession.d/35x11-common_xhost-local 文件末尾添加了vnc的启动脚本。得以 正确启动。。

注意我的vnc并不是通过apt-get安装的vnc,如果是安装的vnc服务,自启会很简单。

我的是源码交叉编译运行在am335x上的vnc 程序,这就注定无法通过命令直接修改。

另外我也尝试过一些通过在脚本中强行启动图形界面(即 init 5)指令的办法,但是并不奏效

网友:
linux添加需要图形界面的自启服务的办法总结这个总结不错,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