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做阴阳板拼板?

楼主(2020-05-14):
怎么阴阳拼板,复制移动后为什么敷铜和泪滴消失了?

网友A:
阴阳板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在一一个拼板中的同一面既有TOP面又有BOTTOM面的PCB板。而阴 阳板拼板其实就是将两块同样的PCB板,-块正放另一块反放拼在一起看作是一块PCB板。从 而进行过炉焊接,焊完一面,不需改动贴片机的程序,再将其翻转焊接另一面,最终焊接完成全 板。 现在几乎所有手机板设计完成后都需进行阴阳拼板,一般为四拼一的方式。 在Protel下进行阴阳板拼板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借助附加的两个中间层,将所画的PCB 图的TOP层变为BOTTOM层,BOTTOM层变为TOP层,并且新得到的PCB图从实际作出的 板子看与原来的PCB图作出的板子一一样。具体做法如下: 1、新建一PCB文件,并将已画好的PCB图复制到新创建的PCB文件中; 2、在1中所复制的PCB板,将其逆时针旋转180°; 3、选Edit/Move/Filp selection将PCB板做镜像; 4、选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Add Layer添加两 个中间层如midlayer1、midLayer2

网友:
和铺铜拼板一样的,只是要切换一下板子的正反面

网友:
拼板的时候粘贴不能按照咱们铺铜的粘贴文本的方式粘贴,要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阴阳板就是我们通常所见的在一一个拼板中的同一面既有TOP面又有BOTTOM面的PCB板。而阴 阳板拼板其实就是将 ...

这一看就是大神

网友:
    阴阳板跟正常排一样吧,就是要镜像

网友:
    AD特殊粘贴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