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空翻”现象?抑制“空翻”可采取什么措施?

楼主(2020-05-14):
什么是“空翻”现象?抑制“空翻”可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A:
在一个时钟脉冲为“1”期间,触发器的输出随输入发生多次变化的现象称为“空翻”。空翻造成触发器工作的不可靠,为抑制空翻,人们研制出了边沿触发方式的主从型JK触发器和维持阻塞型的D触发器等等。这些触发器由于只在时钟脉冲边沿到来时发生翻转,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空翻现象。

网友B:
    在一个时钟脉冲为“1”期间,触发器的输出随输入发生多次变化的现象称为“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时钟脉冲为“1”期间,触发器的输出随输入发生多次变化的现象称为“空翻”。空翻造成触发器工作的不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个时钟脉冲为“1”期间,触发器的输出随输入发生多次变化的现象称为“空翻”。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