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 PCB走线布局?

楼主(2020-05-14):
    有一个TVS管设计实例,请各位一起帮忙分析找出不足之处.1.表层布局走线:我认为没有问题,TVS管靠近电源输入口
2.底层布局走线:我认为问题很大,这个GND平面设计的很差,接插件连接处狭窄,整个平面不够大,不够完整,
    如果碰到瞬间浪涌能量较大,并不能释能量,有可能导致TVS自身损坏.

网友:
    碰到就是把TVS短路了,保护了TVS,不会损毁吧

网友:
    2.底层布局走线:我认为问题很大,这个GND平面设计的很差,接插件连接处狭窄,整个平面不够大,不够完整,如果碰到瞬间浪涌能量较大,并不能释能量,有可能导致TVS自身损坏.
    评判有没有问题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TVS管防浪涌要求是多少?最高的输入浪涌电压可能是多少呢? 假如前端是适配器输入,最外部的浪涌就需要适配器去承担,而这里的输入浪涌也仅仅是残压。
    所以您说的大浪涌真地有吗?故设计需要事实求是去看设计的,而不是说有或者没有。
    同时,这个插件接地管脚有没有问题以及泄放到哪里也是关键呀.....
因此,需要把您的规格弄出来,还有前端,光这么点信息,评价有问题可能无法准确......

楼主:
    你这需要的前置信息也太多了吧,就是TVS pcb设计时接地的处理.
简单说来,如果是你来画这部分的电路,底层的GND铺铜会这么处理吗?
    我的想法是不会,我肯定要预留一个较大的更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
    这个板子2层板?为什么要纠结底层的gnd,主地是相邻层的gn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需要的前置信息也太多了吧,就是TVS pcb设计时接地的处理.
    简单说来,如果是你来画这部分的电路,底层 ...

如果仅仅是低浪涌,这么设计也没有问题呀。铺设大平面也是需要PCB板层多呀,还需要关注走线情况下,有钱买别墅也不是不可以呀.....
    如果能够满足功能的情况下又能兼顾其它,那么成本也许就低一些呀。
    因此,判断一个设计是否有没有问题,总得有个依据标准吧....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顶层那条地线为什么不与敷铜地重合?

网友:
    拉通就行,没那么多扯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