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代码共享

楼主(2020-05-14):
    图像处理代码共享

    ---------------------------------我是分割线--------------------------------------
h=fspecial('average',[3 3])%3*3的均值滤波器
h=fspecial('disk',5)%半径为5的圆形平均模板
h=fspecial('gaussian',[5 5],0.5)%5*5,标准差为0.5的高斯低通滤波器
    h=fspecial('sobel')%加强水平边缘的竖直梯度算子

---------------------------------我是分割线--------------------------------------
    I=imread('baby_noise.bmp');
figure,imshow(I);
    h3_5=fspecial('gaussian',3,0.5);
I3_5=imfilter(I,h3_5);
    figure,imshow(I3_5);
    h3_18=fspecial('gaussian',3,1.8);
    I3_18=imfilter(I,h3_18);
    figure,imshow(I3_18);
h5_8=fspecial('gaussian',5,0.8);
    I5_8=imfilter(I,h5_8);
figure,imshow(I5_8);
    imwrite(I5_8,'baby5_8.bmp');
h7_12=fspecial('gaussian',7,1.2);
    I7_12=imfilter(I,h7_12);
figure,imshow(I7_12);
imwrite(I7_12,'baby7_12.bmp');

---------------------------------我是分割线--------------------------------------
f=imread('cameraman.tif');
imshow(f);
w=[0.1 0.1 0.1;0.1 0.1 0.1;0.1 0.1 0.1]
w
    g=imfilter(f,w,'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g);

    ---------------------------------我是分割线--------------------------------------

I=imread('baby_noise.bmp');
    figure,imshow(I);
    h=fspecial('average',3);
    I3=imfilter(I,h,'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I3);
    h=fspecial('average',5);
I5=imfilter(I,h,'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I5);

    ---------------------------------我是分割线--------------------------------------
%Robert 交叉梯度
I=imread('bacteria.bmp');
imshow(I);
    w1=[-1 0;0 1];
    w2=[0 -1;1 0];
G1=imfilter(I,w1,'corr','replicate');
G2=imfilter(I,w2,'corr','replicate');
G=abs(G1)+abs(G2);
figure,imshow(G,[]);
figure,imshow(abs(G1),[]);
    figure,imshow(abs(G2),[]);

    ---------------------------------我是分割线--------------------------------------
%三种拉普拉斯模板
    I=imread('bacteria.bmp');
imshow(I);
I=double(I);
w1=[0 -1 0;-1 4 -1;0 -1 0];
L1=imfilter(I,w1,'corr','replicate');
    w2=[-1 -1 -1;-1 8 -1;-1 -1 -1];
L2=imfilter(I,w2,'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abs(L1),[]);
figure,imshow(abs(L2),[]);
    w3=[1 4 1;4 -20 4;1 4 1];
    L3=imfilter(I,w3,'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abs(L3),[]);

---------------------------------我是分割线--------------------------------------

%sobel梯度
    I=imread('bacteria.bmp');
w1=fspecial('sobel');
    w2=w1';
G1=imfilter(I,w1);
    G2=imfilter(I,w2);
    G=abs(G1)+abs(G2);
    figure,imshow(G1,[]);
    figure,imshow(G2,[]);
figure,imshow(G,[]);

    ---------------------------------我是分割线--------------------------------------
I=imread('baby.bmp');
    figure,imshow(I,[]);
    Id=double(I);
h_lap=[-1 -1 -1;-1 8 -1;-1 -1 -1];
    I_lap=imfilter(Id,h_lap,'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uint8(abs(I_log)),[]);
h_log=fspecial('log',5,0.5);
I_log=imfilter(Id,h_log,'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uint8(abs(I_log)),[]);
    h_log=fspecial('log',5,2);
I_log=imfilter(Id,h_log,'corr','replicate');
figure,imshow(uint8(abs(I_log)),[]);

网友:
    看看都有哪些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