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波特图怎么画呢

楼主(2020-05-14):
请教大神帮忙解决一下,我在画不同的频率区间段内分别对应不同的传递函数波特图时,想把他们连接起来,用了hold on也没效果,最后画出的总是最后一段频率区间对应的波特图

网友A:
[re,im]=nyquist(num,den,w);

这样用就可以指定频率采样点了。

网友B:
[mag1,phase1,wout1] = bode(sys,w1)
...
[magn,phasen,woutn] = bode(sys,wn)
mag=[mag1;... ;magn]
phase=[phase1; ... ; phasen];
w=[w1; ... wn];
figure(1)
subplot(211)
loglog(w,mag);
subplot(212)
loglog(w,ph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g1,phase1,wout1] = bode(sys,w1)
...
[magn,phasen,woutn] = bode(sys,wn)

我操作了一下,可以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im]=nyquist(num,den,w);

这样用就可以指定频率采样点了。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