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XT是否可以同时生产两块不同的PCB

楼主(2020-05-14):
本人所在单位由于生产板子部分比较简单,零件非常少,想提高生产效率,两块不同的板子可以同时贴片吗?前
提是料站是够的,有没有可能,前面几个模组生产-个产品后面几个模组生产另外一 种?贴片设备是NXT三代
大家一起讨论下。 。。

网友:
你需要两台锡膏印刷机,我有看到过人家是这样生产的,PCB正反面同时生产

网友:
没你听说过,双轨的有这个可能

网友:
可以实现的,人家阴阳板都能做,那也就相当于两个板子同时生产了

网友:
可以的,轨道和二轨道可以生产不同型号的

网友:
可以实现的,
用托盘把两个板拼在一起,一起印锡、贴片和回流。但要注意拼起来后的尺寸在你的设备加工能力范围内。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了,要夹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