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20-05-14):
请教各位大神,甲乙类功率放大电路中的三极管工作状态是放大还是饱和?

网友:
甲类功率放大器管子静态工作点较高,工作在放大区。乙类功率放大器的两只管子静态工作点位置较低,交替工作在放大区与截止区。

网友A:
放大电路基本都是放大状态,除非你把它当作开关来用

网友B:
Kak pravilo, primenyayut usiliteli klassa AB. Oni imeyut kachestvo priblizhayushcheyesya k klasu A i khoroshiy kpd, blizkiy k klassu B. Eto razumnyy kompromiss.

通常,使用AB类放大器。他们的质量接近A级,并且效率接近B级。这是一个合理的折衷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电路基本都是放大状态,除非你把它当作开关来用

谢谢啦,我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k pravilo, primenyayut usiliteli klassa AB. Oni imeyut kachestvo priblizhayushcheyesya k klasu A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