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平整度有什么意义?控制标准多少为宜 ?

楼主(2020-05-14):
工艺要求波峰平整度必须控制在5mm范围内,不知道行业内的标准是多少?这个平整度控制的意义有哪些?实际生产中平整度有可能受到波峰平整情况、压锡深度、挡板高度、链爪等影响,实际控制难度较大,不知道小伙伴们都是怎么控制的,有没有一些快速有效地调整方案分享?工艺要求波峰平整度必须控制在5mm范围内,不知道行业内的标准是多少?这个平整度控制的意义有哪些?
实际生产中平整度有可能受到波峰平整情况、压锡深度、挡板高度、链爪等影响,实际控制难度较大,不知道小伙
伴们都是怎么控制的,有没有一些快速有效地调整方案分享?
工艺要求波峰平整度必须控制在5mm范围内,不知道行业内的标准是多少?这个平整度控制的意义有哪些?
实际生产中平整度有可能受到波峰平整情况、压锡深度、挡板高度、链爪等影响,实际控制难度较大,不知道小伙
伴们都是怎么控制的,有没有一些快速有效地调整方案分享?

网友A:
S= 60B/V
S-焊接时间(秒)
B-波宽(毫米)
V-链速(毫米/分钟)
若按波宽=60 (70) 、链速= 1200, S= 60x60 (70) /1200=3 (3.5) 秒..尽量将波宽不平行度控制在1/5焊
接时间内为好、不过这只是一-种粗略的调整方法、 最低焊接时间需要得到保障的

网友:
楼主说的实际情况应该是锡波波动很大无法达到测试平整要求,做大保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 60B/V
    S-焊接时间(秒)
B-波宽(毫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