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481阴阳板程序怎么做

楼主(2020-05-14):
三星481如何做阴阳板程序,吧阴阳两面集合在一起算一 -快板就不要说了 ,我们讨论下如何吧两面各自独立的做程
序,比如日立可以做两个U

网友:
三星的也可以,编辑- _板子_块.
自己多摸索摸索,三星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设置2块版,分开设置两个版的马克点,分开步骤移动坐标啥的就可以了

网友:
    拼版里角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