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方程

楼主(2020-05-14):
1+2*x-exp(-2*x)=0这非线性方程怎么求解,怎么能罗列出全部的根呢?

网友A:
啥?根太多? 1+2*x单调递增,-exp(-2*x)也是单调递增,它们的和也是单调增函数,1+2*x-exp(-2*x)==0只有一个根 x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根太多? 1+2*x单调递增,-exp(-2*x)也是单调递增,它们的和也是单调增函数,1+2*x-exp(-2*x)==0只有一 ...

就是一个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