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机EMC是什么

楼主(2020-05-14):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什么叫整机EMC

网友A:
    做成成品后的EMC,相当于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成品后的EMC,相当于样机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
    成品,所有器件全部按照BOM要求焊接上去,实验室通电测试机器 静电 辐射,传导 浪涌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