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和20版本

楼主(2020-05-14):
AD18版和20版操作页面区别大吗?

网友:
1. PADS界面清爽,看起复来就舒服 2. PADS反应快,AD启动慢的要死 3. PADS框选方式缩放非常方便 4. PADS移动元器件以及其他各制种对象方便 5. PADS做原件库,封装库,批量操作,方便 6. PADS敷铜方便,快捷,隐藏百显示方便至极 7. PADS的各种无模命令用起来度不要太爽,AD简直弱爆了。 8 PADS的分类选择,更加合理,选择对象更加容易,批量修改问对象属性更加方便 9... 还有很多很多,一时答没想起来。 AD的很多功能命令,毫无合理性逻辑性可言,简直就是无头苍蝇, 界面也是繁复不堪. 看起来就让人生厌. 最重要一点,PADS正版比AD便宜的多的多!!!!

网友(点评):
优点即是缺点,缺点亦是优点,工具无谓好坏,个人亦有习惯。

网友:
18-20变化不大,18以前到18之后变化很大。内存占用确实可观,基本都在1g以上,老旧机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