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焊点发暗怎么办?

楼主(2020-05-14):
发现板子焊点发暗的情况,电烙铁上锡困难,且比例较高。由于这几天一直下雨,怀疑是高温潮湿氧化导致的,请问有没有24-48小时能氧化成这个样子,另外有没有可能是PCB焊盘处理方面的原因会导致这个现象。

下面上传焊点发暗的图片:PS:贴片面焊点以及插件焊点都是发暗。

网友:
除湿,防氧化

网友:
怀疑是否是三防漆喷涂工艺前端的除湿炉以及后端的固化炉高温加速了焊点的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