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IC FP6601Q ,值得你收藏

楼主(2020-05-14):
FP6601Q是一款USB接口IC,它支持Quick Charge 3.0规范的A类和B类方案。它能够提供多项保护功能,可防止电源及其所连的受电设备(PD)出现输出电压过大、次级侧热过载以及适配器断电后出现功率输出失效。

  FP6601Q接口IC可在启用输出电压调整之前自动检测所连接的受电设备(PD)是兼容Quick Charge 3.0还是Quick Charge 2.0。如果检测到受电设备不兼容Quick Charge 2.0或3.0,FP6601Q可禁止输出电压调整,以确保仅5 V的旧型USB受电设备能够安全工作。

 银联宝电子单A口与QC3.0 FP6601Q方案特点:
1. A类:3.6 V至12 V输出电压
2. B类:3.6 V至20 V输出电压
3. 支持Quick Charge 3.0规范
4. 自适应输出过压保护(AOVP)
5. 可防止输出超过设定输出电压的120%
6. 次级过热保护(SOTP)
7. NTC电阻可放置于壳体内任意位置
8. 输出软短路保护(OSSP)
9. 可防止输出在断电后继续送电
10. 自动启动监测或通过受电设备远程启动监测
11. 远程关断保护(RESP)
12. 使受电设备能够关断适配器
13. 功耗极低
14. 5V输出电压时低于1 mW
15. 失效时安全运行
16. 相邻引脚间短路失效
17. 开路引脚失效

网友:
FP6601Q接口IC可在启用输出电压调整之前自动检测所连接的受电设备(PD)是兼容Quick Charge 3.0还是Quick Charge 2.0。如果检测到受电设备不兼容Quick Charge 2.0或3.0,FP6601Q可禁止输出电压调整,以确保仅5 V的旧型USB受电设备能够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