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问题

楼主(2020-05-14):
各位大神帮帮忙,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网友A:
三个buck交错并联,可以减小输出电流纹波,也可以减小滤波电感值

网友:
这个方案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晶体管的输出电流根本不够,那么在没有扼流的情况下简单地将它们并行化会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buck交错并联,可以减小输出电流纹波,也可以减小滤波电感值

我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