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最新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20-05-14):
最新的表面处理工艺:ENAG,thin-ni ENEPIG ,EPIG等。谁了解这些工艺流程。

网友:
ENEPIG的英文全称是E1ectro1 ess Nicke1 E1ectroless Pa1 1adium Immersion Gold。在传统ENIG  生产线上增加一个钯槽,即可实现ENEPIG工艺,工艺制作流程时间相比ENIG无明显提高。采 用氧化还原体系的钯,在沉积过程中不会对镍层产生攻击,可以作为金沉积过程中的阻挡层, 规避镍腐蚀的产生。对于焊接来说,钯本身就是就可以作为抗氧化层,ENEPIG金层的厚度相比 ENIG来说可以降低至0. 015um,由于金价远高于钯,所以ENEPIG综合成本相比ENIG并不会太高。

楼主:
ENEPIG ENIG都是之前PCB工艺的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