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关于仿真阻容的模型提取问题

楼主(2020-05-14):
    大家好,初学仿真,问下后仿的话,我的阻容的模型需要一个个赋,还是只是赋值就行,还有像晶振这种也有模型嘛,我找了好久没找到,我用的是hyperlynx

网友A:
    准确的仿真的话,要一个一个赋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仿真的话,要一个一个赋模型

    OK,谢谢解惑!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仿真的话,要一个一个赋模型

    SIwave软件仿真,可以用软件自带的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