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低成本待机电源功率开关电路~HYP2610

楼主(2020-05-14):
高精度低成本待机电源功率开关电路~HYP2610

网友:
    HYP2610是一款高精度高性能低成本的待机电源芯片,适应于AC或者DC输入电压的buck 和flyback应用。芯片采用电流控制模式,内部集成高压功率开关管,采用SOP-7L或DIP 7L封 装。内建环路控制保证优异的动态响应性能。通过外部的电阻分压和内部基准电压,在全范 围输入电压内可以获得精确输出电压,内建频率抖动以降低EMI,极低的EMI滤波 器成本。 HYP2610具有多重保护功能,包括逐周期电流限制,过载保护和输出短路保护,芯片供电电 压欠压和过压保护,芯片过温保护等。 有向公②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