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正常下,输出短路,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2020-05-14):
通电正常下,输出短路,进入保护状态。排除异常,输出不能恢复;需要输入断电后,输入电压降下来,再次通电启动,电源才能正常运行。请教大神,怎样才能使电源排除短路异常后,电源就可以直接恢复正常。非常感谢!

网友:
    需要输入断电后,输入电压降下来,再次通电启动,电源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1 可能是变压器问题
    2后级焊接短路

网友:
    等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