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mentor是不是就是pads升级版本?

楼主(2020-05-14):
弱弱的问一下,mentor是不是就是pads升级版本?

网友:
确切的说不是,是两个软件,只是mentor后来吧pads收购了。

网友:
PADs 属于Mentor公司

网友:
    不同的软件,同一个公司

网友:
    科普一下吧,Mentor板级EDA软件有两个系列:PADS(收购PowerPCB)和Xpedition(前身为EE,自家),两个系列操作逻辑不一样。Xpedition是高端系列,为了亲民,下放部分功能做了一版叫做PADS Professional,界面和功能与Xpedition相似,价格也便宜。而以前PADS升级之后为PADS  Standard/Plus。总结起来就是PADS Standard/Plus是一类,PADS Professional和Xpedition是一类。

网友:
    6楼回答的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