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的补丁已经出来安装说明

楼主(2020-05-14):
我是个新手,跟很多网友一样:
你们补丁是怎么升级的,为啥我升级完成后版本还是P001呢?

我的已经升级好了:

楼主:
破解后的Cadence不能直接打补丁,需要曲线救国,方法如下:
1、将已安装的目录更名,如C:\Cadence\SPB_16.6更名为C:\Cadence\SPB_16.6_OLD
2、新建安装目录,如C:\Cadence\SPB_16.6
3、将更名后的目录中的compnts.dat复制到新建的目录中
4、执行补丁安装程序,并将破解文件复制到C:\Cadence\SPB_16.6\tools目录下进行破解
5、将SPB_16.6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SPB_16.6_OLD目录下,覆盖所有文件
6、删除SPB_16.6目录,并将SPB_16.6_OLD更名为SPB_16.6
补丁安装完成

17.x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打补丁,唯一的区别就是上述举例的目录名不一样。

楼主:
我的已经升级成功了。

网友:
这么你快有补丁出来了。

网友:
    受教了,论坛里边牛人倍出啊

网友A:
安装完,再运行一次tools下破解就行了。我现在是16.6.115 和17.4.006并存,原理图基本以17.40为主,除非遇到问题不得不用16.6.

网友:
    楼主有补丁没?

网友:
https://pan.baidu.com/s/1pgNAtVextlsM-6R7kn17tA 提取码: 2xxf
我用的是这个连接的。

网友:
    你太厉害了,为啥我升级了,再破解,版本还是P001呢

网友:
我也升级陈工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17.4比17.2多了哪些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再运行一次tools下破解就行了。我现在是16.6.115 和17.4.006并存,原理图基本以17.40为主,除非遇 ...

    请教如何做到16.6和17.4共存?我试了多次只能17.4或16.6。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如何做到16.6和17.4共存?我试了多次只能17.4或16.6。谢谢

如图所示,需要切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需要切换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需要切换一下

用了这个切换,还是不能16.6.115 和17.4.006共存。 切换到17.4时17.4.006正常;切换到16.6时16.6.115提示license不对。
我是把16.6的LM卸载了的,只安装了17.4的LM,license.dat是用的17.4.006的。
不知哪儿处理不对?是license问题,只适合17.4,不适合16.6?
还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个切换,还是不能16.6.115 和17.4.006共存。 切换到17.4时17.4.006正常;切换到16.6时16.6.115提示 ...

原来16.6的license文件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16.6的license文件可以用的。

非常谢谢!
搞定了!
之前以为只共用17的license,没想到需要切换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安装上了很好。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再运行一次tools下破解就行了。我现在是16.6.115 和17.4.006并存,原理图基本以17.40为主,除非遇 ...

请教如何做到16.6和17.4共存?

网友(2022-05-03):
怎么升级,我搞了两次都没成功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2-06-16):
引用 楼主:
    破解后的Cadence不能直接打补丁,需要曲线救国,方法如下:
    1、将已安装的目录更名,如C:\Cadence\SPB_16. ...

    破解文件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