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炉后会有锡渣或者锡球飞溅到P板正面怎么办?

楼主(2020-05-14):
如图所示,我厂的PCB板在过波峰焊炉后会有锡渣或者锡球飞溅到P板正面,而且每天都会发生1-2起想了很多办法也搞不清原因,请教大神,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用的是艾尔萨的氮气炉,阿尔法的100%醇基助焊剂,预热温度100度,锡炉温度257度,氮气在1000ppm。

网友:
波峰太低,机种过波峰时压锡导致焊料断流。

网友:
完成焊接后断流的焊料恢复下冲到锡炉里,产生飞溅,溅到板子另一面。

网友:
看你这图片不太像过波峰焊时锡渣飞溅,应该是产品焊接后有锡渣掉上去了;还有一种可能是链爪上有锡,链爪转动时掉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