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音频功放还原信号问题

楼主(2020-05-14):
    功放用的芯片是max9737,输出可以不接滤波器,直接接喇叭。但是想测试下D类功放增益等参数,根据datasheet推荐采用LC低通和RC低通,但是看到的信号质量不高。请大神们支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别急,我帮你瞅瞅

网友B:
    无需将输出信号中的开关噪声降低到零。将它们降低到小于1伏就足够了。他们真的没有被听到。而且,如果您制作复杂的多链路干扰抑制滤波器,则可能会降低效率并填充音频信号的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需将输出信号中的开关噪声降低到零。将它们降低到小于1伏就足够了。他们真的没有被听到。而且,如果您制 ...

    谢谢回答哈,高频的喇叭放不出来,确实不影响音质,但是我做这个滤波器主要是想测试D类功放的参数性能,比如增益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我帮你瞅瞅

好的,万分感谢哈

网友B:
    顺便说一下,陶瓷SMD电容器对D类放大器的声音质量影响很小。它们具有电容对电压的非线性依赖性。我建议安装薄膜或电解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下,陶瓷SMD电容器对D类放大器的声音质量影响很小。它们具有电容对电压的非线性依赖性。我建议安装 ...

    用电解电容做滤波器吗?

网友:
    是的,我使用电解电容器作为滤波器。它们滤除的高频比陶瓷差。但是它们的音质要好得多。

网友:
    liuxiaodong
    如果主观音质(不是正式参数,即听觉愉悦)对您很重要,则不要在陶瓷SMD放大器中使用无源组件(电容器,扼流圈,电阻器)。

网友:
    对于中文翻译不好,我深表歉意。我使用Google的翻译器。

网友:
    我的意思是陶瓷元素会大大降低声音。声音变得脆弱而硬朗。尽管乐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只有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