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layout中,开启DRC后,仅顶层无法走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5-14):
如图,我在顶层画了一个大铜皮,然后掏空中间部分,余边作为给LED的圆形走线;
自从我把这个铜皮圈放上去之后,在layout中,当我开启DRC,在该圈内居然无法布线,切换也会自动跑到底层,关闭DRC后方可正常布线,敷铜也不能敷;
在router中是可以正常走线,但是不能敷铜,属实蛋疼,刚用pads没多久,有帖友知道在哪可以设置的吗,感谢!

网友A:
是不是静态铜,或者是没避让

网友B:
是不是顶层区域禁止布线

网友C:
    是不是顶层区静态铜 或禁止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静态铜,或者是没避让

    在哪可以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顶层区域禁止布线

在哪可以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顶层区静态铜 或禁止布线

在哪能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能设置

    就是ctrl+alt+C,看下顶层有没有设置禁止布线 啊,有的话,选着形状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ctrl+alt+C,看下顶层有没有设置禁止布线 啊,有的话,选着形状改下

确认了,是没有禁止布线区,在开启DRC之后,顶层的圆圈内就是不能走线和敷铜皮,,这个圆圈是我画的一块大的圆形铜皮,然后中心挖空而制成的,挖空之后,开启DRC在挖空区域走线和敷铜就发生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认了,是没有禁止布线区,在开启DRC之后,顶层的圆圈内就是不能走线和敷铜皮,,这个圆圈是我画的一块大 ...

    挖空区域肯定没法走线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空区域肯定没法走线啊兄弟

    、、原来挖空区域不能走线啊、那怎么办啊,DRC中能不能设置挖空区域允许走线呀,以前用AD是可以

网友D:
    用的PADS那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PADS那个版本?

    pads9.5的版本、铜箔的挖空区域内,在打开DRC的情况下不能走线,打开或者关闭DRC都不能敷铜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9.5的版本、铜箔的挖空区域内,在打开DRC的情况下不能走线,打开或者关闭DRC都不能敷铜皮

    挖空没挖对吧,挖空区域要和铜关联上才生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9.5的版本、铜箔的挖空区域内,在打开DRC的情况下不能走线,打开或者关闭DRC都不能敷铜皮

另外不能走线是违反了DRC设计的间距规则,这个软件不能在挖空区域敷铜,只能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