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智能宿舍课题,选什么FPGA的开发板合适呢?

楼主(2020-05-14):
我刚刚涉及到FPGA,导师让做“基于zigbee的智能宿舍”课题,不知道怎么选择FPGA开发板,求大佬推荐!!!

网友A:
zigbee不是FPGA。

如果课题是“基于FPGA的智能宿舍”,建议优先调研“某种芯片的智能宿舍”所涉及的各种接口及控制器件(光敏电阻、电机、声光控制等),然后根据接口选择需要的FPGA开发板。

事实上,某宝的大多数开发板应该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只是基本逻辑控制,个人使用的黑金学生版开发板(¥199);如果涉及软核/操作系统,个人使用的ZYNQ7202系列开发板(¥价格参考某宝)。两款开发板,前者是altera芯片使用quartus-ii开发环境,后者是xilinx芯片使用vivado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不是FPGA。

如果课题是“基于FPGA的智能宿舍”,建议优先调研“某种芯片的智能宿舍”所涉及的各种 ...

噢噢,详细来说我的课题应该算是“基于FPGA与zigbee的智能宿舍系统”。

网友B:
不合适,FPGA擅长的不是这些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合适,FPGA擅长的不是这些领域

就是要达到手机(或PC)控制宿舍电器以及宿舍安全等智能控制。我的想法是FPGA作为数据处理中心,宿舍各传感器作为zigbee终端节点,然后zigbee协调器用CC2530(即作zigbee模块的MCU,也作数据收发),然后CC2530(zigbee模块)与FPGA开发板用串口连接。这样也不可以吗

网友:
不是大佬,但是不建议你用FPGA做数据处理中心,因为资料比较少。目前智能宿舍智能家居这些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树莓派,FPGA用在这里,如果说你看中了FPGA的并行,在这里用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建议优先调研“某种芯片的智能宿舍”所涉及的各种接口及控制器件(光敏电阻、电机、声光控制等),然后根据接口选择需要的FPGA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