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取symbol

楼主(2020-05-14):
如何从Expeditiony原理图中提取symbol,成为中心库里的symbol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68&highlight=Mentor
    尼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A:
    提取可能问题不大,就是对应可能会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可能问题不大,就是对应可能会麻烦一些

能具体说下如何提取吗

网友B(2021-04-25):
具体请参见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611&highlight=symbol 我试了,可行。

实际需求:设计人员如果拿到了一份参考设计项目,包含原理图和PCB,但并没有中心库数据,需要快速地从现有原理图中提取器件的Symbol,从PCB中抽取CELL并将抽取的Symbol保存在中心库中,为创建新器件做准备。基本流程入下图:

方法
  • 导出所有Symbol文件。
    a)      在已有的原理图项目中,File->Export->EDIF Schematic导出eds文件。文件名称与设计项目名称保持一致。

    b) 创建一个netlist flow的新项目
         c)   File->Import->EDIFSchematic。导入结束后点击Cancel

    d) 在xDX DatabookSymbol View中,选择Symbol右键导出到指定文件夹。

    e) 在已存在的中心库中,选定指定Partition,右键Import symbols

2.     PCB项目中导出padstacksCellPart

  • xpedition PCB中,File->Export->Design Data。这三个hkp文件默认存放在项目的\PCB\Output\ExportDesignData文件夹中。

  • 在已存在的中心库中,通过Library Services分别导入Padstacks.hkpCell.hkpPart.hkp文件。

3.     导入PDB.hkp文件后,所有Part和其相关的cell一并被导入,但与之关联的Symbol并不会自动与Part相关联,需要手动分配到具体Part中。

提示:
  • 如果一个器件含有多个symbol,导出时分别是以.1/.2/.3为尾缀时,在将这些导入到另一个中心库之前,需要为各个symbol起唯一的名称,并将尾缀统一调整为.1形式。
  • 只有32位软件版本才支持netlist设计流程。1

网友(2022-04-10):
    成为中心库里的symbol

网友(2024-08-29):
    VX2.13,前来报到,64位的,还是有netlist 工程。 提取Symbol出来,成功导入中心库。但一些细节是否有毛病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5-05-30):
引用 网友B:
具体请参见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611&highlight=symbol 我试了,可行 ...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