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3.5耳机接喇叭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大家好,问下有没用3.5耳机接口接功放输出信号,接喇叭的情况,功放输出3W左右

网友:
先把功放的输入孔和电脑声卡输出孔由一根连接zd线(一头是莲花插头一头是3.5耳机插头)连接 就可以把功放的输出和音箱接线柱用导线相连接 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搞清楚它的正负极 (一般功放输出和音箱的接线柱红色版接线柱是正极 黑色是负极 )否则声效会不正常 一般所有的音箱里都有了分频器 也就是说高音和低音在要到音箱里才分 不需要在功放里分 只要功放和音箱的功率合适的话 直接接上就是 如果真要分 在功放输出之后加装一个高低音分频器就是了 电子市场都有的卖 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 根据喇叭功率和质量选购吧 如果只权是简单分出高音 可以用一只50V 1-47UF电容 串联在喇叭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