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小项?最小项具有什么性质?

楼主(2020-05-15):
    什么是最小项?最小项具有什么性质?

网友A:
    答:一个具有n个逻辑变量的与或表达式中,若每个变量以原变量或反变量形式仅出现 一次,就可组成2“个“与”项,我们把这些“与”项称为n个变量的最小项,分别记为m。. 最小项具备下列性质: ①对 于任意一个最小项,只有一组变量取值使它的值为1,而变量取其余各组值时,该 最小项均为0。 ②任意两个不同的最小项之积恒为0。 ③变量全部最小项这和恒等于1。

网友:
    变量全部最小项这和恒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一个具有n个逻辑变量的与或表达式中,若每个变量以原变量或反变量形式仅出现 一次,就可组成2“个“与” ...

谢谢你回复

网友:
    对 于任意一个最小项,只有一组变量取值使它的值为1,而变量取其余各组值时,该 最小项均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