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的原则和步骤?

楼主(2020-05-15):
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的原则和步骤?

网友A:
①根据变量的数目,画出相应方格数的卡诺图; ②根据逻辑函数式,把所有为“1”的项画入卡诺图中;③用卡诺圈把相邻最小项进行合并,合并时就遵照卡诺圈最大化原则;
④根据所圈的卡诺圈,消除圈内全部互非的变量,每一个圈作为一个“与”项,将各
“与”项相或,即为化简后的最简与或表达式。

楼主:
根据变量的数目,画出相应方格数的卡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根据变量的数目,画出相应方格数的卡诺图; ②根据逻辑函数式,把所有为“1”的项画入卡诺图中;③用卡诺圈 ...

谢谢你的回复,很受益

网友:
    根据所圈的卡诺圈,消除圈内全部互非的变量,每一个圈作为一个“与”项,将各 “与”项相或,即为化简后的最简与或表达式。

网友:
    根据逻辑函数式,把所有为“1”的项画入卡诺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