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方式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0-05-15):
铺铜方式由全连接改成十字连接方式后,板子上会同时出现十字连接跟全连接,这是啥问题呢?

网友:
    你是改了所有铜皮还是只改了一个铜皮的。

网友:
    动态铜皮和静态铜皮区别。你静态的没改十字连接

网友:
解决了可以把你的情况和解决方法发出来,这样后面遇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互相学习!这样这个帖子才有意义!

网友:
    你这个是单独编辑了一个铜皮吧,别的没变

网友:
是不是same net spacint裡的shape to smd pin設成0了,所以當你設十字導通時,不會有通道,讓你以為是跟全導通共存

网友:
    一个静态铜,一个动态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