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不同原理图可以分别导入不同PCB吗

楼主(2020-05-15):
AD的不同原理图可以分别导入不同PCB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不同的原理图当然是导入到不同的PCB

网友:
    请组织下语言,否则得不到答案

网友:
    如果你想在一个工程里面分别导入的话,打开几个原理图,然后再新建几个对应PCB板文件,导入网络的时候可以选择导入哪个PCB板中;可以这样处理,但是感觉没有必要这么操作。

网友:
    可以,分别导入不同的pcb

网友:
    利用查看不同的功能,可以选择几个原理图导入指定的PCB中

网友:
    在Altium Designer中,我们可以用Altium Designer设计同步装置把设计资料从一个区域转到另一个区域,它包括比较工具、ECO以及UPDAYTER。它可以用于原理图和PCB之间的转换,Altium Designer中导入网络表不在是必须的。
    1) 在原理图环境操作菜单中的Projects>Show Differences。

2) 在Choose Documents to Compare对话框中,按Advanced Mode点上对号。对话框将显示成两个专栏,在其中一个选择Sch,并在另一个中选择对应的PCB文件,然后选择OK。不要忘记在零件库中加载零件的封装。

3) 将会出现显示起差异的对话框,列出了Sch和PCB 的对应关系。

4) 右击鼠标选择Update all in>PCB Document,把所有与Sch的不同转到PCB中。对话框将更新显示将执行多少不同的地方。之前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按钮再未执行这一步前为灰色。

    5) 点击Create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6) 再点击Validate Changes 按纽,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对话框将显示所有变化执行的列表。向下卷动的目录确定那些转换已被执行。

7) 按下Execute Changes按纽更新PCB。

    8) 当更新结束时,关闭对话框。

    PCB就装载了元件和连线。

注意:要一个工程画多个不通的板子,不要有重复标号,网络

    更新pcb时,出现unknown pin情况,这时就删掉pcb里面的全部网络,在重新更新pcb即可。(design--netlist-edit nets-全部delete)

网友:
    要多建几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