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问题

楼主(2020-05-15):
在labview中采集数据定义的采样率(应该是采集卡默认的),怎么在matlab script中调用, 我看了一下局部变量的创建。怎么传到 M 程序中使用。

我在程序框图上可以创建 局部变量,可以选择变量代表的内容(我选择了在采集程序中的采样率),但是不知道怎么在 Matlab script 中怎么来使用这个变量

网友A:
1 创建局部变量

在程序框图中右键——》结构——》局部变量。 单击局部变量元件在列表中选择你需要的变量,右键——》选择转换读取即可读取到你需要的变量的值(如果右键显示的是转换为输入就不需要进行此类操作)。

2 创建 MATLAB script 脚本
在程序框图中右键——》数学——》脚本与公式——》脚本节点——》MATLAB脚本
在matlab script 边框上右键——》添加输入,给输入定义一个变量(例如 X)。
3 在Matlab script 脚本中使用该局部变量
将 1 中创建好的局部变量与 2 中添加的输入 X 进行连接,相当于 将局部变量的值赋值给 X。
接下来你就可以在 matlab script 脚本中来通过 X 来使用该变量的值。

网友:
你试着操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创建局部变量

在程序框图中右键——》结构——》局部变量。 单击局部变量元件在列表中选择你需要的变 ...

谢谢,按这个步骤操作以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