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芯片微互联的WB工艺

楼主(2020-05-15):
简述芯片微互联的WB工艺

网友:
通过Au、AI等的微细丝,将半导体集成电 路元件的输入输出电极与布线板.上的导体. 布线电极实现电气连接的工艺,称为引线 连接(wire bonding: WB) 有代表性的WB工艺包括钉头键合(又称为 球点键合或热压键合),超声键合,热超 , 声键合等。

网友:
通过Au、AI等的微细丝,将半导体集成电 路元件的输入输出电极与布线板.上的导体. 布线电极实现电气连接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