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电缆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0-05-15):
射频同轴电缆由内导体、绝缘介质、外导体(屏蔽层)和护套4部分组成
目录

  • 射频同轴电缆的结构
  • 射频同轴电缆的特点
  • 射频同轴电缆的应用
  • 同轴电缆的使用期限
  • 射频同轴电缆的影响因素

  射频同轴电缆的结构

  •   射频同轴电缆由内导体、绝缘介质、外导体(屏蔽层)和护套4部分组成

      1、内导体通常由一根实心导体构成,利用高频信号的集肤效应,对于需要供电的分配网或主干线建议采用铜包铝线;对不需要供电的用户网采用铜包钢线,也可采用铜线。这样既保证电缆的传输性能,又可以满足供电及机戒性能的要求。

      2、绝缘介质可以采用聚乙烯、聚丙烯、氟塑料等。常用的绝缘介质是损耗小、工艺性能好的聚乙烯。

      3、同轴电缆的外导体有双重作用,它既作为传输回路的一根导线,又具有屏蔽作用,外导体通常有3种结构;

      4、室外电缆宜用具有优良气候特点的黑色聚乙烯,室外用户电缆从美观考虑则宜采用浅色的聚乙烯。

  射频同轴电缆的特点

  •   1、频率高

      2、衰减小

      3、驻波小

      4、屏蔽性能好

      5、可靠性高

      6、重量轻

      7、耐高温

      8、耐潮湿

      9、耐腐蚀

      10、不燃烧

    射频同轴电缆的应用

    •   射频同轴电缆主要应用于电子通信设备、无线电通信系统的射频发射单元、楼宇布线及CATV的分配和接入网,以其宽频带、高速率的多媒体传输性能而广泛使用。

      同轴电缆的使用期限

    •   任何电缆都有一定的寿命,电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材料老化,导体电阻变大,绝缘介质的漏电增加,当电缆的衰减常数比标称值增加10%—15%时,该电缆就应该更新,一般电缆的寿命根据质量和使用场合的不同,在7—20年之间。

      射频同轴电缆的影响因素

    •   (1)电缆的内外直径和内外导体间的绝缘性能。

        (2)线路的反射特性。

        (3)衰减特性。

        (4)温度特性。

        (5)放大器特性和级间距离。
        (6)接头的牢固程度。
        (7)绝缘电阻的封闭。
        (8)野外防水措施等

网友:
同轴电缆的外导体有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