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芯片无引线连接的TAB工艺

楼主(2020-05-15):
简述芯片无引线连接的TAB工艺

网友:
TAB:带载自动键合技术。 所谓“带载”,即带状载体,是指带状绝缘膜_上载有由覆 铜箔经蚀刻而形成的引线框架,而且,芯片也要载于其.上。. 带状绝缘膜一般由聚酰亚胺制作,其两边设有与电影胶片 规格(16mm,35mm)相统一的送带孔(方孔或齿孔), 因此,绝缘胶带的送进、定位等都可自动进行,特别适合 于批量生产,这是TAB法的最显著特点。 TAB法的主要工程包括绝缘载带形成工程、焊盘形成工程、 内侧引线键合工程(ILB)工程、外侧引线键合(OLB) 工程等

网友:
TAB法的主要工程包括绝缘载带形成工程、焊盘形成工程、 内侧引线键合工程(ILB)工程、外侧引线键合(OLB) 工程等

网友:
TAB:带载自动键合技术。

网友:
所谓“带载”,即带状载体,是指带状绝缘膜_上载有由覆 铜箔经蚀刻而形成的引线框架,而且,芯片也要载于其.上。. 带状绝缘膜一般由聚酰亚胺制作,其两边设有与电影胶片 规格(16mm,35mm)相统一的送带孔(方孔或齿孔), 因此,绝缘胶带的送进、定位等都可自动进行,特别适合 于批量生产,这是TAB法的最显著特点。